[ZLG-ARM] ucosii 中 如何分配任务堆栈的大小

楼主(2007-11-23):
 ucosii 中任务堆栈大小应如何计算呢 模板上把各个任务堆栈都设定成一样了,有时候任务简单会造成很大浪费的。 我想问一下到底如何计算任务堆栈大小呢 ? 一般有什么标准吗?请大家指点一二    谢谢了

网友A:
任务栈大小

决定栈空间的大小,不仅需要计算任务本身的需求(局部变量、函数调用等),还要计算最多中断嵌套层数(保存寄存器、中断服务程序中局部变量等)

网友B:
re

2楼说的很正确!呵呵

网友C:
先设置成一个比较大的

然后,运行一段事件,检查任务栈实际使用情况,根据这个再留一些富余量

网友D:
re

任务运行时,可对堆栈使用深度进行定期检查,然后确定实际需求量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 提示

谢谢大家 提示  这方面还得靠一些实践 才能体会更深些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