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48ISP问题

楼主(2007-11-24):
请教各位大虾,我的ISP不能成功.但是我用示波器看到串口的收发2个数据线上都有脉冲出现,我觉得硬件应该没问题才是.
还有我从周工网站上下载的LPC2000 FLASH Utility怎么不能选择芯片呢,只能选默认的LPC2106

网友A:
ID读出来会自动选择

串口上好象不是脉冲这样的吧  你用串口监视看啊
最好检查检查串口 我以前也这样的饿

楼主:
ID读出来会自动选择?我的ID读不出来啊

请问特工兄你用的什么软件下载的?周工网站上下载的LPC2000 FLASH Utility
不能选择芯片.郁闷,不知道是不是要做什么设置
串口硬件我检查过了,我把2条线引出来,用其他的扳子试过,是可以收发的

网友A:
俄设波特率和频率

拨特率最好是9600 或者19200 貌似高了读的成功率低
频率根据你的晶体来 一般都是110592
直接点读ID就行了 如果读出来了那个选择框就自动选择到2148
那个框会灰化掉

网友A:
ISP的操作顺序

当然跳线要差插好了 貌似P0.14
检查跳线的上拉电阻
一般我的顺序是 点READID 然后点OK  然后 板子加电

网友A:
我的ISP应该和你一样LPC2000 FLASH Utility 2.2.3

也是在周立功网站上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