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ARM615

楼主(2007-11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当然不一样

PWMIntEnable()使能PWM发生器的中断,该函数在头文件“pwm.h”里。
IntEnable()使能PWM模块的中断,该函数在头文件“interrupt.h”里。
使能PWM功能的中断,上述两个函数及IntMasterEnable()都要调用。

网友B:
qihao

    第一条指令是在PWM模块里使能中断。
    第二条指令是在系统中断里使能中断。
    看入口参数就可以看到了,第一条指令需要有PWM的基址,第二个是使能中断PWM1的中断。

楼主:
谢谢 三位 很明白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