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SmartARM2200求助

楼主(2007-11-26):
想学习ARM,买了个SmartARM2200,由于笔记本上没有并口所有买了个大扬科技的PCMCIA转并口的卡,可是怎么也连接不上,提示下面的错误:

DBE Warning 00041: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.

Restart 后也不行,connect mode 选择的是ATTACH模式,
这到底是怎么了呢,也参照说明书添加了JTAG的驱动,打印机口选择的是LTP1,
请大家帮帮忙

楼主:
图片如下

网友A:
你打开了两个AXD,肯定抱错.一次只能打开一个

楼主:
打开一个和两个的情形一样,是不是那里的设置不对

网友B:
re

有些PCMCIA转并口卡是可以用来进行JTAG仿真的,但有些就不行!

楼主:
ok

谢谢大家的帮助,原来的那个卡不支持,后来有到大扬那里换了一款型号就没有问题了,高兴呀。

网友C:
大扬?

大扬在哪个地方?哪里买的?
多少钱?

楼主:
在北京,450

网友C:
re

哦
谢谢,我想弄个本本,还担心这个问题~~~~```

网友D:
为什么不买

usb口的仿真器呢??非要去忍受花高价去享受wiggle的速度.400多大洋啊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