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48串口0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30):
#define    UART_BPS    115200
void UART0_Init (void)
{
    uint16 Fdiv;

    U0LCR = 0x83;
    Fdiv  = (Fpclk / 16) / UART_BPS;
    U0DLM = Fdiv / 256;
    U0DLL = Fdiv % 256;
    U0LCR = 0x03;
}
int main (void)
{
    uint8 const snd[64];
    uint8 const a[]="My name is Meili Wang";
    PINSEL0 = 0x00000005;
    UART0_Init();
    while(1)  {
         sprintf(snd,"%*.s",sizeof(a),a);
         UART0_SendStr(snd);
         DelayNS(1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这个程序是周工的例程里的,我只改了main()中的,用原例也是这样的情况:
接收时是乱码,而且断断续续,要很久才能看到数据显示,(收发都是115200)

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???谢谢!!

网友A:
re

 sprintf(snd,"%*.s",sizeof(a),a);
是错的~~~~~

网友A:
实验代码是没有问题的

你可以不要你那一句试一下就知道了

sprintf(snd,"%*.s",sizeof(a),a);

我好没有见过这种表达的

第二个的格式写的不对~~~~
改正就对了

楼主:
还是一样!!!是乱码,而且断断续续,很久才收到一次数

网友A:
怎么可能啊??

我都做了实验是正确的,用你的方法是不行的

你的表达是错的^^^^^

网友B:
注意周公代码对中断的处理

两年前看过周公开发板的代码,如果串口使用中断模式,需要自己完善中断处理程序,因为周公的代码里面是只对8个字节的中断进行了响应,如果你接受的字符不是8的整倍数,余数部分就要等到下次接收到够8个的时候才能得到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!!!

我的问题已经解决,是p0.14口的原因,一直处于低电平

网友A:
sprintf(snd,"%*.s",sizeof(a),a);

 sprintf(snd,"%*.s",sizeof(a),a);
这个语句我编译都通不过(ADS)

还有如果是P0.14是低电平的话

程序根本不可能运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还能发来乱码??
奇怪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