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高手 中断问题

楼主(2007-12-01):
中断程序中既然可以调用其它普通程序,那么能否递归调用中断程序本身呢?

网友A:
中断函数的触发和普通函数是不一样的,

中断函数是由硬件条件触发的(软中断除外),通过软件直接call可以自己试一下,您会发现些有趣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