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中断问题!

楼主(2007-12-01):
TI, vi, ic, ADDR, DDR
void __irq  IRQ_Time0(void)
{ uint32 time;

   if(T0IR&0x00000001 == 1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中断标志
   T0IR = 0;
   time++;}
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
}
我早调试的时候走单步,为什么time的值不变

网友A:
楼主,你的time是什么变量?

楼主:
中断问题

局部变量,我调的时候是在中断里调的。

网友B:
如果中断确实执行了

如果中断确实执行了,在对time的定义加上static ,如果还不行,就加上volatile防止编译器优化的时候把time优化掉。

网友C:
没有清除中断标志

改:
void __irq  IRQ_Time0(void)
{ uint32 time;

   if(T0IR&0x00000001 == 1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中断标志
   T0IR = 1;
   time++;}
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
}

网友D:
这样再试一下:
void __irq  IRQ_Time0(void)
{ uint32 time;

   if((T0IR & 0x00000001) == 1){          // 清除中断标志
   T0IR = 1;
   time++;}
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
}
原因:&  运算符的优先级为:8
      == 运算符的优先级为:7
    从你表达的意思上看,应该是按位与运算之后,再去判断是否等于1,  所以加括号,括号的优先级最高。

网友E:
呵呵 强烈反对不加括号的写作习惯

网友F:
看,不用括号吃亏了吧?

网友G:
括号又不要钱,就别省了

网友H:
T0IR

T0IR = 0;
是没意义的,应该改成T0IR = 0X01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