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各位大侠分析下程序

楼主(2007-12-04):
TI, se, TE, tc, vi
用lpc2114的p0.10的捕获功能,检测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,通过UART0输出结果(1为正确,0为错),可是通过串口助手接到的数据是乱码,大侠门看下程序,指点下,万分感谢!
extern long ztimev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PC21xx definitions */
extern long timeval;  // count up in 1mSec
extern long tSec ;      // count up in 1 sec
void initCPU_IO(void);
int main (void)
{

////////////////// System Initialize
  initCPU_IO();//此函數內有"init_timer()"這個函數
///////////////// The Main Loop
while (1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op forever */

         }

}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LPC21XX.H>         // LPC21XX Peripheral Registers
#include "Timer.h"
// Timer0 count
#define  CNT_T0MR0_D  58622    // 1mSec = 58622 counts

long tSec ;          //sec
long ztSec;
long timeval;     // count up in 1mSec
long ztimeval;
long ztxtimeval;
int A;
int E;

void tc0(void) __irq //_irq--> 例外管理程序
{
/// 0. Processing Timer, generate tSec timer value
T0IR        = 1;    // Clear interrupt flag, Clear interrupt flag on MR0-->Match Channel 0;MR0可開始接受中斷(避免中斷失效);T0IR由0x00000001-->0x00000000
VICVectAddr = 0;    // Acknowledge Interrupt
++timeval;
 if ( (timeval - ztimeval) >= 1000 )
    {                 // reach 1 Sec
       ++tSec;
      ztimeval=timeval;
       E=20*A;
       if (E<1)
         {
          /
          U0THR=0;
         }
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 ((E<=3579620)&&(E>=3579460))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U0THR=1;
            }
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(E<=4433720)&&(E>=4433520)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U0THR=1;
             }
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//lcd_dec7(E);
             //lcd_goto(2,15);
             //lcd_puts("NG");
             U0THR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t1cap0 (void) __irq
{

 if(T1IR&0x10)
    {
     T1IR  = 0x10;
     VICVectAddr=0;
     T1MR0=59029500;
     A++;
    }
}

/* Setup the Timer Counter 0,1  Interrupt */
void init_timer (void) {
  T0MR0 = CNT_T0MR0_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ms , T0MR0 = 58621
  T0MCR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(即T0TC=T0MR0時,T0TC會中斷並Reset為0)
  VICVectAddr0  = (unsigned long) tc0; //
  VICVectCntl0 = 0x20 |4 ;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it for Timer 0 Interrupt ,"VICVectCntl0 = 0x20"-->將向量IRQ Slot0 Enable,決定向量中斷(IRQ Slot)優先權為Slot0
  T0TC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imer0 Enable
  VICIntEnable = 0x00000010;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Timer0(MR0~3及CR0~3) Interrupt,VIC bit 4=1(VICIntEnable = 0x00000010=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),設定中斷源為Timer0

  PINSEL0 |= (2<<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10 as CAP1.0
  T1CCR = 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apture and Interrupt CAP1.0, rising and
  T1MCR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terrupt on MR0(令T1TC=T1MR0時,產生中斷) but no reset TCR
  VICVectAddr1 = (unsigned long)t1cap0;        // set interrupt vector in 1
  VICVectCntl1 = 0x20 | 5;

                    // use it for Timer 1 Interrupt,決定向量中斷(IRQ Slot)優先權為Slot1
  T1TCR = 1;
  T1IR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imer1 Enable
  VICIntEnable = 0x20;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Timer1(MR0~3及CR0~3) Interrupt,此行 VICVectAddr1的內容正好複製到VICVectAddr(VICVectAddr1的內容=VICVectAddr的內容),表示開始執行向量IRQ中斷;剛開機時回先從這行執行中斷,因T1MR0=0=T1TC,而T0TC須等T0TC=58621時,T0TC才會中斷(此時才會令VICVectAddr0的內容=VICVectAddr的內容)

  timeval=ztimeval=ztxtimeval=0;
  tSec=ztSec=0xf0;

  tcapNew=0;
}

void initCPU_IO(void)
{

  VPBDIV = 1;        /* set IO clock, VPB clock=58.8924Mhz same as CCLK  */ //VPBDIV=1,pclk=cclk,因PLLCFG=0x27,所以P=2,M=8,故cclk=M*石英振盪=8*7.3728=58.8924MHz=processor的clock頻率
  PINSEL0 |= 0x00050005  ;   /* Enable RxD0,1 & TxD0,1   */
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the serial interface   */
  U0LCR = 0x83;                   /* 8 bits, no Parity, 1 Stop bit            */
  U0DLL = 32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115200 Baud Rate  */
  U0DLM = 0;
  U0LCR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/* DLAB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U0FCR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FIF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init_timer();

}

网友A:
编译

如能编译通过,在init_timer();
中的VICIntEnable = 0x20;  语句下加条IRQEnable ();先试下,
看编译调试时候,进中断了没

楼主:
T1MR0=59029500; 干什么用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