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晕倒,NXP ARM复位脚复位后正常运行,内狗复位不行,请教!

楼主(2007-12-09):
  第一次用内狗,请指教。严格按数据手册操作了,且能复位。
  同样的程序,只是用外部复位脚复位或内狗复位,咋就不同呢?
  用复位脚复一次位就正常运行了;用内狗复位后总是不断地复位。晕...

楼主:
同一块板子

   同样一个CPU,同样的代码,复位脚人工复位,它能正常运行。(且启动内狗)
   由于特殊使用要内部狗复位,它就不正常,总是复位,啥原因呀?

楼主:
按手册,不管啥方式复位,复位后状态都一样呀

  LPC2103的勘误手册也没说内狗有问题。

网友A:
是不是内狗复位后,并不自动禁止内狗啊,

你一进入程序就禁止掉狗试试。

楼主:
复位脚复位后,也有开启内狗的,就正常

楼主:
内狗是不能用软件禁止的吧,只有复位默认才禁止

   要用软件使能

网友B:
开内狗要喂

开内狗要喂,开狗了不喂就咬人,
喂狗不能被打断,还有不要在中断喂~~

网友C:
7楼OK。

这才是根本,也有可能您设置的时间参数过短,而程序无法适时喂狗,这样就会溢出,狗就要起作用了。

楼主:
楼上的,你没看清楚吗?

  同样一个CPU,同样的代码,不是有没喂狗的问题。

网友D:
楼主如何确定不是喂狗的问题?

网友D:
硬复位后可能是默认关狗的,狗复位后可能狗还开着。

这样初始化的时候就有可能长时间没喂狗

网友E:
复位后,狗的复位功能是被禁止了

或者他还在运行~~~~~~~

网友F:
喂狗时,关中断了吗?关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