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2131开发板RTC的接法

楼主(2007-12-10):
现在在项目中需要使用RTC来获取系统时间,以求两个时间差,请教zlg工程师一个问题:在制版时,Vbat如何接?接到Vdd就可以了吗?一共需要接几个引脚?RTCX1和RTCX2是不是也需要接?如何接?在线等

网友A:
re

2131的RTC可以使用外部电源和振荡器也可以使用内部

如果用户需要在掉电情况下RTC仍然能运行,那么必须RTCX1和RTCX2外接32768HZ的振荡器,和Vbat必须接电池,以保证单独供电。

如过没有这个需求的话,上面的接法可以省略!CPU就可以让RTC工作起来的!

楼主:
多谢解答

项目不需要断电RTC运行,如果这样,是不是只需将Vbat接到Vdd上就可以?书上是这么写的

网友A:
re

接上可以,也可以不接!
具体电路可以参考开发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