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比较周工和立宇泰的板子一些感想

楼主(2007-12-10):
最近用一块立宇泰的板子做实验,对比之前用过的周工的板子,有一些想法:

感觉立宇泰的板子调试手段比较麻烦,而且程序下载速度很慢(因为找到的例程是SDT工程,所以用的SDT);
立宇泰的技术支持实在不敢让人恭维,发了几封邮件,全都杳无音信;对比当初向周工公司发了十几封邮件,大大小小的问题全都得到回复,真是大有差别(这纯属一点牢骚,题外话了)

第三点,是我感觉比较困惑的
立宇泰调试的时候需要单独运行jtag.exe协议转换程序
而周工的板子是在ADS里加载EasyJTAG.DLL动态链接库
因为没学过编译器之类的课程,所以觉得比较迷茫,猜想:是不是JTAG调试的时候都要以某种形式运行这个协议转换程序才行,比如单独运行或者加载到开发环境中?

那如果上面的猜想正确的话,岂不是这些开发环境或者说至少SDT,ADS不能直接支持JTAG调试?

以上两点主要疑问,还请版主和各位版友帮助解决疑惑
非常感谢

网友A:
立宇泰

主推的三星的ARM,本身三星ARM的功能和NXP的ARM功能就不能同日而喻.
象NXP这样的小ARM7,无论开发仿真调试都要容易方便的多,很多刚从单片机转过来的工程师比较适应.
三星的ARM本身就是对应比较复杂的应用,外设也比较多.开发起来本身就不具可比性,而且大部分工程师都是在上面运行uclinx和linux,开发方式基本上完全不同.

网友B:
re

因为没学过编译器之类的课程,所以觉得比较迷茫,猜想:是不是JTAG调试的时候都要以某种形式运行这个协议转换程序才行,比如单独运行或者加载到开发环境中?

这个跟编译器有什么关系呀

楼主:
re

感谢2楼的指点,受教了

3楼:正是因为不明白,所以猜测是不是和编译器、调试器 之类的知识相关
     你明白的话,不知道可不可以解释下或者指点需要补充哪方面的知识也可以,谢谢

楼主:
re

哪位版友指点一下JTAG协议转换程序是否是必须存在的?

立宇泰调试时单独运行的JTAG.EXE 是否和周工板子调试加载的 EasyJTAG.DLL等价?

谢谢版主、版友的指点

网友A:
就是一个调试代理

软件.JTAG仿真器就是把计算机的输出/输入(可以是并口,USB口等)转换成JTAG的时序(tms,tck,tdi.....,arm内核只能识别这种信号).调试代理就是完成开发环境和JTAG仿真器接口的软件.简单一点,就可以这么理解.

楼主:
感谢 wlq_9

这么说EasyJTAG.DLL 也起着调试代理的作用?(对动态链接库没有认识)
及EasyJTAG.dll 与 JTAG.EXE在 功能上 是等价的?

这么理解对么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