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Keil C怎么连这样的错误连一个警告都没有 是需要进行设置吗

楼主(2007-12-10):
Keil C怎么连这样的错误连一个警告都没有 是需要进行设置吗
int a=10;
const int *ptr=&a;
*ptr = 1 // <==================== 怎么不报错

网友A:
不会吧?不要分号也不报错??

楼主:
RE:computer00

问题的关键不是少了一个分号(分号是偶写丢了),一个const类型的指针居然向其写入东西还不报错。
int a=10;
const int *ptr=&a;
*ptr = 1; // <===== 向一个const类型的指针写入东西,怎么不报错

网友A:
晕,你是哪个keil C?51还是ARM的?没理由啊

楼主:
RE:computer00

Keil C51 V7.5版本,你可以试一试

楼主:
RE:computer00

用Keil ARM编译也是一样,在PC平台下,使用Borland C++ 5.6版本编译器立即报错:ERROR: can not modify a const object in function main

网友A:
我的试了,编译通不过...

楼主:
re:computer00

computer00 大侠使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keil C51编译器

网友A:
哈哈,俺的版本比较低,c51 7.06

楼主:
RE:computer00

我用 Keil C51 V7.00的版本试了一下
下面这段程序会报错
int a=10;
const int *ptr=&a;
*ptr = 1; // 报错,提示: error C183: unmodifiable lvalue

但是,下面这段程序仍然不会报错
struct TT_tag
{
      int a;
      int b;
};

int main()
{
      struct TT_tag a;
      const struct TT_tag *ptr=&a;

      ptr->a = 0;// 不会报错

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我试了,的确,keil对这个检查不严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