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我现在银**里的钱太少了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……

楼主(2007-12-12):
用232连接51和lpc23xx,用Arm做主机,发送数据到51后,51能返回数据,但arm不能进接收中断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re

1,硬件的问题
2.软件的问题

楼主:
能否说具体点?

2楼的大哥能不能不说些有意义的话,别浪费时间啊!
LPC2000是不是只能连续收一定量的数据啊?

网友B:
你自己说的不具体,

你自己说的不具体,怎么还叫别人说具体啊?

像你说的那样,没有办法~~~~~~~~

网友A:
re

如楼上所说,我是想要具体,可是。。。。

首先你的232电平是多少?另外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发送、接受都有信号吗?

然后还有你的51和arm的编程思想都是什么?这些不知道很难发现问题啊!

网友C:
我现在银**里的钱太少了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……

楼主:
具体是这样的

之前用PC做主机,发送一个8位数据到51后,51若能收到就返回16个8位数据,现在想改用arm作主机试试,看lpc2000的例程里好像是可以连续接收数据的吧?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啊?

楼主:
用232进行双机通信问题

为什么单片机发送的电平和PC机发送的电平相同,Arm在单片机发送的232电平下就是不能正常进中断呢?只有在全部硬件复位后,并且在中断中加断点,ARM才能进中断?

高手们帮帮忙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