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:H-JTAG能否仿真LPC2468?

楼主(2007-12-17):
请教:H-JTAG能否仿真LPC2468?谢谢!

网友A:
re

看你的CPU的Core。

如果是H-JTAG支持的内核类型,那么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。
比如ARM7TDMI-S,ARM920T等等。

如果JTAG扫描出来的ID H-JTAG不知道对应什么内核,可以用他的Target Manager手工指定上去就好。

网友B:
哇,谢谢楼上的详细讲解!

哇,谢谢楼上的详细讲解!

网友C:
xuekcd832

xuekcd832,您好!
    H-JTAG能仿真LPC2468

网友D:
可以,而且还可以烧结2468,我已经试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