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再请教为什么:静态RAM的A0脚可以接LPC2468的A1脚,而SDRAM却接A0

楼主(2007-12-17):
再请教,
为什么:
静态RAM(如ISSI61LV25616)的A0脚可以接LPC2468的A1脚,
而SDRAM却是一一对应的接**就是A0脚接LPC2468的A0脚?

2468芯片上静态RAM由BLS0~BLS3来控制高低字节的仿问
而SDRAM控制模块也有对应的DQM0~DQM3来控制,是不是也可以像
静态RAM一样的接法呀?

还有H-JTAG可以在2468芯片外部的SDRAM里面仿真吗?

谢谢!

网友A:
24**

量产了吗??

网友B:
这么好的问题,为什么没人讨论讨论呢?

这么好的问题,为什么没人讨论讨论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