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ARM2200实验板的存储器接口问题

楼主(2007-12-17):
各位大侠:
  刚接触周公的EasyARM2200实验板,现手头上积累了一些问题,郁闷了很久,想请大家指点。
  为什么:LPC2210与外部的Flash(16MBit,SST39VF160)相连时,地址线的最低位A0无用?与外部的SRAM接口也是如此?
   实验教程中的: 如果存储器组配置成16位宽度,地址线A0无用;如果存储组配置成32位宽度,地址线A0和A1无用。这句话作如何理解?以及为什么这样?难道是地址重叠了吗?
     请给于解答,谢谢1

网友A:
SST39VF160

SST39VF160,看一下这个资料,
你想一下,如果接上了A0那就是字节访问了,
比如:80000001和:80000000都是一个字节~~~~~~~
     16位时8000000*是半字,访问的是SST39VF160的第一个"半字"区~~~~~~~~

网友B:
建议仔细阅读下外部总线扩展的资料以及外部存储芯片的资

16位存储器件的一个存储单元可以存储两个字节数据,以上连接方式主要为了实现对16位的Flash和SRAM进行一个字节(8位)读写,除此之外以上连接方式也可以进行16位总线方式操作。

网友C:
最简单的理解方式

如果是字配置的话,数据是以四字节为单位的。所以只要地址加一就必须要移动4个字节。2根地址线可以寻址4个字节。所以字模式下最低2根地址线就没有用。同理可得半字要空出1根地址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