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定时器计算问题

楼主(2007-12-18):
#define Fosc            11059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应当与实际一至晶振频率,10MHz~25MHz,应当与实际一至
#define Fcclk           (Fosc * 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系统频率,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(1~32),且<=60MHZ
#define Fcco            (Fcclk * 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CO频率,必须为Fcclk的2、4、8、16倍,范围为156MHz~320MHz
#define Fpclk           (Fcclk / 4) *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VPB时钟频率,只能为(Fcclk / 4)的1、2、4倍
T0MR0  = Fpclk / 2;    /* 0.5秒钟定时

Fpclk为什么是1秒?怎么计算出来的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re

晶振的频率:11059200 Hz
定时器时钟:Fpclk = 11059200

T = n * (1/11059200)秒

如果n取Fpclk的话,也就是11059200,那么T当然是1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