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工程模板

楼主(2007-12-18):
为什么用周立功的开发板就一定要用他的工程模板呢??如果自己做可以吗??和我们常用的有那些设置是不一样的呀??

网友A:
自己做,难度比太大吧?

网友B:
其实非常简单的

就是初始化堆栈和一些简单的外设.你自己弄清楚了这些东西,就无所谓模板不模板的.还有ADS很老了,基本上都要你自己从头写,现在的keil和IAR的安装目录下都有非常多的例程可供参考,你只要根据需要修改就可以了.
如果你永远只会用模板,那么你永远都还是菜鸟.

网友C:
re

以前用ADS,现在用IAR,感觉IAR功能的确很强。KEIL感觉界面比较不爽,以前开发单片机用的就是KEIL.

楼主:
同意3楼观点

自己怎么建模板??都需要那些步骤呀??

网友D:
用Keil或其它的开发工具,则不用模板。

     初始化代码都是自动生成的,用ADS主要是适合老用户以及不愿意花钱的客户。

网友E:
keil最容易使用

keil最容易使用.

工程初始化模版自动生成,并且可以图形界面修改相关设置.
比IAR易用,比rvds更加易用,
IAR的模版太分散了,include的头文件太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