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ADC问题

楼主(2007-12-18):
请教ZLG公司及各位高手:我使用LPC2214,遇到以下问题,有相同经历的同志请指点:
硬件部分:
  使用第20脚(P2.31)作为ADC5,输入的地方仅仅加入下拉电阻(4.7K);无其它电路,仅仅供测试使用。
软件部分:
ADC代码初始化:
    ADCR = (1 <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// SEL = 1 ,选择通道0
           ((Fpclk / 1000000 - 1) << 8) |         // CLKDIV = Fpclk / 1000000 - 1 ,即转换时钟为1MHz
           (0 << 16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// BURST = 0 ,软件控制转换操作
           (0 << 17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CLKS = 0 ,使用11clock转换
           (1 << 21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PDN = 1 , 正常工作模式(非掉电转换模式)
           (0 << 22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TEST1:0 = 00 ,正常工作模式(非测试模式)
           (1 << 24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START = 1 ,直接启动ADC转换
           (0 << 27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EDGE = 0 (CAP/MAT引脚下降沿触发ADC转换)
    DelayNS(10);
    uiADCData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取ADC结果,并清除DONE标志位

使用ADC5(第20脚,P2.31):
(1).ADCR = (ADCR&0x00FFFF00) | (1 << 5) | (1 << 24);    // 设置通道1,并进行第一次转换
    while( (ADDR&0x80000000)==0 );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转换结束
    ADCR = ADCR | (1 << 24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再次启运转换
    while( (ADDR&0x80000000)==0 ); 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转换结束

问题和现象:代码执行(1)(即:选通第20脚接ADC)后,第20脚有0.2V电压输出。一旦使用
其它管脚作为ADC时,第20脚电压变为0V。这样,直接导致0--0.2V不可测量。(所有的ADC脚都一样)

请教:我的ADC使用方法是否有误?谢谢!
芯片资料:
NXP
LPC2214FBD144
/00
CH5159  10
TSG0728B

网友A:
请问是否有通过PINSELn寄存器设置引脚ADC为ADC引脚?

楼主:
感谢XDream:

感谢XDream:问题已经解决,原来是NXP ARM自己的I/O和ADC的BUG,详细见errata.lpc2214.pd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