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两句C语言(ucos内存管理)

楼主(2007-12-18):
前面定义了 void *pblk;

后面却是
*(Void **)pblk =pmem->OSMemFreeList;

其中*(Void **)pblk怎么解释?

谢谢!

网友A:
re

强制转换pblk指针的指针为万能指针,并取pblk指针的指针的内容。

楼主:
q

首先谢谢您的解答,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把pblk设置为指向指针的指针,即:
void **pblk,而非得强制转换呢?这样做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re

hasayakipw 你好!
    因为前面需要使用*pblk,所以初始化为void *pblk;至于为什么要强制转换,建议你先阅读有关void指针方面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