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03问题原因,请教各位高手

楼主(2007-12-19):
我用LPC2103的spi口作从口,和pic16f877通信(16f877模拟spi主),
pic16f877输出二者经过电阻网络降压输出到lpc2103.

一般情况下工作正常,当我猛的关掉pic16f877的输入信号设备电源的时候,
LPC2103就再也进不去spi中断了,
但是LPC2103没有死机,LPC2103秒定时灯仍然正常闪烁.

我在电阻网络对地并接一个102的瓷片电容,问题就没有了.

各位高手说说,难道lpc2103还会局部死机吗?
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?

网友A:
re

首先,LPC2103不会可能存在局部死机到现象。其次对于你提出到问题,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:

第一:检查硬件连接是否合理
    LPC2103的SPI引脚到SSEL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PIC16F877的片选引脚。
第二:检查PIC16F877的SPI模式与LPC2103的SPI模式是否相同
    SPI有四种模式。
第三:检查PIC16F877断点后是否满足LPC2103 SPI产生到中断条件。
    LPC2103作为SPI从机,只有当发生写冲突和接收到数据时才会产生中断。

楼主:
lpc2103的ssel是直接接地的

lpc2103的ssel是直接接地的,
我在降压电阻上对地接一个102的磁片电容,就没有事情了.

也有可能是软件的事情,
有空用个什么事情都不干的spi从接收的小程序再试试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