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SD卡读写的SD卡模式和SPI模式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07-12-19):
两种模式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什么区别?速度上有区别吗?

网友A:
当然是SD模式快了

看看SD的手册.里面讲的有

楼主:
SD模式和SPI模式在硬件连接上有什么区别吗?

还是只有软件上有区别啊?

网友B:
硬件是有区别的,两种不同的通信接口.

一般只有不具有SD卡控制器的MCU扩展SD卡时才使用SPI接口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