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这玩笑开大了,没时间研究,关于IIC的问题

楼主(2007-12-26):
   两个上拉电阻不一样,竟然不能工作,我晕倒!
   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。

楼主:
LPC2132的IIC,他帮我焊样品的时候,

  一个焊4.7K,一个焊2.2K,不行。
  两个上拉一样,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有可能~~~测一下信号电平,它决定一切~~~

网友A:
是主从设备2端各加的上拉不一样吧...

可能还有限流电阻???

如果是,收发方应该选用一样的上拉电阻,(限流电阻是大家公用的).

否则收发方有一端可能发不出信号(低电平信号)~~~

网友A:
这里小心电阻分压的关系~~~

楼主:
没有了,整条总线就两个上拉电阻

   从机是EEPROM和铁电

网友A:
哈哈~~~俺对I2C太有心得了~~~回头整理各种战法~~~

 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hotpower/73226/message.aspx

网友B:
用示波器看下波形了

网友C(2008-12-30):
我的也是iic上挂一个

eeprom一个铁电
在2138上很好,挪到2366出了个奇怪的问题,MNOP写进入读出来是0,其余些什么还是读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