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214的BootLoader? ???

楼主(2007-12-27):
各位大佬,
我看了以便LPC2214,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明白:
   1. 在网上看了一些所谓的Bootloader程序,好象实现的功能
      都个工程文件中的Startup.s的功能类似.
      Bootloader程序是否就是Startup.s?
   2. 在执行IAP和ISP执行时需要调用Boot Block中的程序功能来实现.
      那么Boot Block又称之为啥?
      Boot Block中程序是IC本身固有的,还是需要用户烧入?
   3. 在硬件RESET时,需要判断BOOT 0..2是否需要从外部Flash启动.
      做这些判断操作的代码又处于哪块内存中?

谢了

网友A:
To longwuyi

     Bootloader有点类似Startup.s但并不是Startup.s。Bootloader是一个引导块,用于在芯片复位后判断运行那个存储器上的程序、检查用户代码是否有效、判断芯片是否加密等,而Startup.s功能主要是对异常向量表、个模式堆栈初始化等,二者的作用不一样。
Bootloader是芯片厂家在ARM内部固化的一段代码,不需用户烧写。

楼主:
To ARM_08

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