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44的USB丢字符问题

楼主(2007-12-27):
我在用LPC2144实现USB的时候,发现计算机发到2144后,2144接收(调用USB_ReadEpoint)到的数据有0.5~1.5%的可能性会丢一个字符,但数据长度是正确的,另外2144发到计算机的数据正常,不知道为什么?(我已在多台计算机上试过)我的程序在另一朋友的板子上试就一切正常。
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?谢谢!

网友A:
晶振存在误差,换一个好一点的

楼主:
我去试试

谢谢!我去试试

楼主:
我换了,还是不行

我换另一批晶振(12MHz)和与其相连的电容(我用的是22p),还是不行
还有其它可能吗?

网友B:
你有的是那个断点,数据长度是多少?

可能与这些设置有关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EP2OUT和EP2IN,BULK模式

我用的是EP2OUT和EP2IN,BULK模式,在EP2OUT接收到计算机的数据后检查就发现数据有问题,0.5~1.5%的几率会发现接收到的字符会少一个,但接收到的字符长度不变,奇怪了。按理说,如果USB在BULK模式出错,硬件会重试三次的,EP2OUT中断中接收到的数据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