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新手问一下LPC2119的CAN总线2的中断

楼主(2007-12-27):
LPC2119的CAN总线2的中断标志位是什么,所在寄存器是什么,手册里查不到

网友A:
to ltianyang

ltianyang ;您好!
    关于您的问题做如下回答:
    CAN2中断和捕获寄存器C2ICR,地址为0xE004800C;CAN2中断使能寄存器C2IER;地址为0xE0048010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zj

楼主:
好的,多谢版主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