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周公,请教实验3.10 GPIO输出控制实验1

楼主(2007-12-28):
我买的是EASYARM2200的试验箱,在做第一个在开发板上的实验就卡住了。具体表现为程序正常,开发板的连接,跳线的设置,jtag的驱动都正常。可就是那个蜂鸣器不响啊。我用的是zlg网站上面下载的2200的工程模板。我的main.c文件如下。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不
#include "config.h"

#define BEEPCON 0x00000080

void DelayNS(uint32 dly)
{ uint32 i;

  for(;dly>0;dly--)
    for(i=0;i<5000;i++);

}

        int main (void)
{// add user source code
    PINSEL0=0x000000;
    IO0DIR=BEEPCON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IOSET=BEEPCON;
      DelayNS(10);
      IOCLR=BEEPCON;
      DelayNS(10);
      }

    return (0);
}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jadetang;您好!
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解答:
    请您把下面的一段代码:
    IOSET=BEEPCON;
    DelayNS(10);
    IOCLR=BEEPCON;
    DelayNS(10);
改为:

    IO0SET=BEEPCON;
    DelayNS(10);
    IO0CLR=BEEPCON;
    DelayN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z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