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P0口做GPIO输入时必须要接上拉电阻吗?

楼主(2007-12-28):
  书上说当P0口连接GPIO且用于输入时,由于内部无上拉电阻,所以需要加10K左右的上拉电阻。但是我的P0口(LPC2136  P0.25)没有上拉电阻,照样可以正确读取电平值,疑惑到底要不要加上拉电阻,还是加上拉电阻是为了确保管脚不悬空,保持稳定,谢谢!

网友A:
re:p0做IO口

xiuzhou 您好!
    P0作为输入时可以不用上拉,是可以工作的,但是因为它是悬空的,在没有输入时其电平是不定的,很容易受到干扰,所以在要求可靠性高的场合还是最好把上拉电阻加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jt

网友B:
用于输入时内阻越高越好。所以不用接上拉电阻。

关键在于你的驱动器端,是否有高电平驱动能力。如果没有高电平驱动能力,则需要在输出端接上拉电阻。

网友A:
需要加上拉电阻

xiuzhou  您好:
加上拉电阻主要是为了确保管脚不悬空,保持稳定,在上电时有一个确定的电平状态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 zlgarm_zhp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三位的解答,谢谢!

网友C:
P0应该接上拉~~~不要听00胡说~~~

网友D:
我感觉NXP说的的GPIO对某些引脚用这个名字可能有点不大适合

还得用上来电阻,才能输出1。奇怪~~

网友E:
加上吧!

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。

网友F:
估计你是用到了0.2和0.3还有等I2C口了

估计你是用到了0.2和0.3还有等I2C口了,这几个脚做为输出的时候要加上拉电阻

网友B:
要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啊,先把输入和输出理解清楚。

网友G:
不加

IO输入时,能不加的尽量不加

网友H:
加个很大的好一些

楼主:
顶OO

OO能不能详细说说输入和输出的本质呢?如果能有输入输出内部电路图的话应该比较容易理解,但是找不到。那位能提过这方面的电路图,谢谢!!!

网友B:
输入是接收端,因此阻抗越高越好。这好比一个人的接受能

接受能力越强,那么讲课的人就越轻松。

而输出端,就是那个讲课的人。如果你要让某人接受什么东西,你必须要给他讲课(驱动)。

看看这个:

网友B:
给它一个确定的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