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uc/os移值的两个问题

楼主(2008-01-04):
#define  OS_CRITICAL_METHOD    3

#if      OS_CRITICAL_METHOD == 3

#if      OS_CPU_INT_DIS_MEAS_EN > 0

#define  OS_ENTER_CRITICAL()  {cpu_sr = OS_CPU_SR_Sav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CPU_IntDisMeasStart();}
#define  OS_EXIT_CRITICAL()   {OS_CPU_IntDisMeas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CPU_SR_Restore(cpu_sr);}

#else

#define  OS_ENTER_CRITICAL()  {cpu_sr = OS_CPU_SR_Save();}
#define  OS_EXIT_CRITICAL()   {OS_CPU_SR_Restore(cpu_sr);}

#endif

#endif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f OS_CRITICAL_METHOD == 3
__arm  OS_CPU_SR  OS_CPU_SR_Save(void);
__arm  void       OS_CPU_SR_Restore(OS_CPU_SR cpu_sr);
#endif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OS_CPU_SR_Save
    MRS     R0, CPS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 IRQ and FIQ bits in CPSR to disable all interrupts.
    ORR     R1, R0, #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
    MSR     CPSR_c, R1
    BX      LR               ; Disabled, return the original CPSR contents in R0.

OS_CPU_SR_Restore
    MSR     CPSR_c, R0
    BX      LR

以上是uc/OS网站上一段移植到arm的程序,请教:
1,为什么在disable all interrupts. 和OS_CPU_SR_Restore 中最后一行都有BX      LR ? 在这种情况下程序返回到那里去?
2,cpu_sr = OS_CPU_SR_Save();  中OS_CPU_SR_Save()是如何带回一个值返回给cpu_sr的?
谢谢!!!!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.

楼主:
我自己的初步理解

这应该是一个c语言如何调用汇编语言的问题,其中就设及到c语言参数如何传递到汇编语言中,同时汇编语言处理的结果如何返回给c语言,以及汇编语言返回的c程序的问题.对这个过程不是很清楚,使用的是ADS的编译器,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.谢谢!

网友A:

1,为什么在disable all interrupts. 和OS_CPU_SR_Restore 中最后一行都有BX      LR ? 在这种情况下程序返回到那里去?
    这个是返回到调用程序中的OS_CPU_SR_Save()或OS_CPU_SR_Restore 的下一句

2,cpu_sr = OS_CPU_SR_Save();  中OS_CPU_SR_Save()是如何带回一个值返回给cpu_sr的?
    通过R0返回

网友B:
有关uc/os移植问题

Hasayakipw :您好!

1、为什么在disable all interrupts. 和OS_CPU_SR_Restore 中最后一行都有BX      LR ? 在这种情况下程序返回到那里去?
答:BX是个带状态切换的跳转语句,“ BX      LR ” 是返回到调用OS_CPU_SR_Save()函数的调用程序的下一条指令处,即执行:OS_CPU_IntDisMeasStart(); 别的同理。
此外,在ARM汇编指令中,BX指令会判断目标地址的最低位为0或是1,从而将目标地址的代码解释为Thumb代码(最低位为1),或是ARM代码(最低位为0)。

2、cpu_sr = OS_CPU_SR_Save();  中OS_CPU_SR_Save()是如何带回一个值返回给cpu_sr的?
答:在C与汇编交叉调用编译时,函数发生调用时,函数参数、返回值是依据ATPCS规则来进行的。此处返回值是通过ARM处理器的通用寄存器R0返回的。

有关ATPCS规则及指令原理的相关内容,如有兴趣,请关注周立功公司的相关参考书籍,如《深入浅出ARM7——LPC213x/214x》(上册),以及以下网页:
http://www.zlgmcu.com/infocomm/newupdate.asp?sorttype=search
另外,周立功公司每一款开发板平台中,都会附带有uc/os-ii (2.52版本)的移植模板及相关说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gg

楼主:
非常感谢!
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