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I2C的错误

楼主(2008-01-05):
做了个板子,用2214和10片2103通信,采用的是I2C,2214是主,2103是从.目前我焊一片2103到板子上.
在2214这边我接了上拉电阻,但是在2103那边没接上拉,2103这边采用了实验指导书第3章的附加实验事例,初始化为I2C从,中断程序未改动.2214那边的程序我采用的是第3章和第5章的关于I2C的实验程序,发送数据后,我在2103这边没有收到数据,然后试图读2103的数据也是未读到,2103的模拟Cat***的,数据放在RAM里.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误,听说HotPower对I2C有深刻理解,能不能告之一二呀,还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啊!

楼主:
知道的告诉下啊,谢先

怎么没人回答啊,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I2C的问题,还是看波形吧

前段时间调I2C,速度很低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,看SCL和SDA上的波形,最容易找到问题。现在跑400K的速度没问题了。对了,俺的I2C是模拟的。

网友B:
主从协作很容易找到问题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