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EASYARM2200的若干个问题,请一一回答。

楼主(2008-01-07):
一。原来接通电源以后,LED1到LED8是全亮的,现在只是亮LED5和LED6,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有问题?

二。我照着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(一)上的步骤做实验,用的是在贵公司网站下载的LPC2200的工程模板,书上说的start.s和分散加载文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?我用的是EASYARM2200的实验箱,不知道需不需要修改?如果要,怎么修改?

三。在做实验3.10 GPIO,我的MAIN.C文件如下
        #include "config.h"

#define BEEPCON 0x00000080

void DelaysNS(uint32 dly)
{
  uint32 i;
  for(;dly>0;dly--)
  for(i=0;i<5000;i++);
}

        int main (void)
{// add user source code
    PINSEL0=0x00000000;
    IO0DIR=BEEPCON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IO0SET=BEEPCON;
       DelaysNS(10);
       IO0CLR=BEEPCON;
       DelaysNS(10);
       }

    return 0;
}

在运行完while循环里面的代码一遍以后,应该是一个死循环,但是AXD跳到了
disassembly里面的这一行 8000030c    [0x00000000]   andeq    r0,r0,r0

四。在做三步骤时,P0.7从一开始就是3.3V(我用万用表测定),但是蜂鸣器一直没响过,JP9以短接,请问是不是蜂鸣器已经坏了?

五。我用光盘上面的现成的工程,改掉只读属性以后,编译的时候出现的错误是:
Error   : (Fatal) L6002U: Could not open file E:我的文档资料EasyArm2200光盘ARM与嵌入式系统基础实验教程.

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sizes and/or totals.

Finished: 1 information, 0 warning,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.
请问是怎么回事?

若能一一解答,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easyarm2200

JadeTang 您好!
    1、LED连接的是SPI接口,在没有对SPI进行操作时,它的状态为高阻态容
       易受到干扰。通过这个不能判断硬件有问题。
    2、您只要按照实验指导书就可以了,不用修改。如果你的硬件改变了,就
       需要修改。具体修改可以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。
    3、把H-JTAG中的Flasher/AutoDowload勾上。
    4、蜂鸣器为低电平驱动。
    5、您需要重新建立工程,目录中不能存在汉字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jt

楼主:
zlg请继续关注

3.我用的easy-JTAG,你说的是H-JTAG,两者是不是一回事啊?我怎么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选项?
5.我把光盘里面的工程文件复制到没有中文的路径了,改了只读属性,编译仍然出现错误
Error   : (Fatal) L6002U: Could not open file E:我的文档资料EasyArm2200光盘ARM与嵌入式系统基础实验教程.

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sizes and/or totals.

Finished: 1 information, 0 warning,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.

楼主:
请继续关注

了解了H-JTAG的基本用法,启动HJTAG以后检测不到芯片。(连接正常,在两块板子上面都试了,用HJTAG检测并口也是正常的。)是不是JTAG坏了,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JTAG是不是正常工作的吗?

网友A:
EasyARM2200

JadeTang 您好:
1.请先用ISP对芯片进行擦除操作,芯片加密后,JTAG是无法发现芯片.
2.请用光盘内容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第5章功能部件编程实例 来实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 zlgarm_zhp

网友B:
请继续关注

1.用ISP擦除芯片以后用H-JTAG仍然发现不了target,在两块板子上面仍然如此,请问还有别的解决办法不?有什么办法能确定EASYJTAG是不是正常工作不?

网友A:
H-JTAG

jadetang  您好;

当芯片擦除后,一般多连几次就可以了.你可以按一下步骤处理.

首先,将ISP短接
其次,整个板子电源拔掉,同时不要连接任何电缆包括串口线,JTAG接口线
再次,再给板子上电
然后,连接上JTAG仿真头
最后,通过H-JTAG 发现内核.

通过上面步骤,基本都可解决,在调试时建议将ISP都短接上,除非单独运行.

正常操作下EASYJTAG或EASYJTAG-H是不可能坏的,请查看硬件方面的连接,包括核心板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p

网友B:
估计是坏了。

拿同事的EASYJTAG-H试了一下,马上发现了硬件,唉,先拿他的用吧。无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