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这种加密方式**不了

楼主(2008-01-07):
  这是《深入浅出》416页的4.62加密程序清单,Startup.s中已包含这个代码。
  请问是否用RelInflash方式编译成HEX格式,再用UART口烧入,即为加密完成。如下是程序是否在ISP方式上电时执行。

 程序清单:
    IF :DEF: EN_CRP
        IF  . >= 0x1fc
        INFO    1,"
The data at 0x000001fc must be 0x87654321.
Please delete some source before this line."
        ENDIF
CrpData
    WHILE . < 0x1fc
    NOP
    WEND
CrpData1
    DCD     0x87654321          ;/*When the Data is 为0x87654321,user code be protected. 当此数为0x87654321时,用户程序被保护 */
    ENDIF

网友A:
lpc2138加密

lw2008 您好!
     RelInflash选项可以进行加密并且可以把生成的代码通过JTAG放入芯片中,只是在下一次就不能应用JTAG进行调试了,只能通过ISP对芯片进行擦除以后才可以应用JTAG进行调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jt

楼主:
谢谢周工

如用这种方式解密,解密时间和成本大体多少。
公司对2138的这个应用比较重视,对加密强度有疑虑。
我们在这方面投了大量资源。

网友A:
这种加密方式**不了

lw2008  您好:

采用这种方式加密,不能破解,是由芯片厂家的软件硬件共同实现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