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用LPC2368编写不带字库的液晶,RAM不够了

楼主(2008-01-07):
IAR中跳出如下提示:
Error[e16]: Segment CSTACK (size: 0x300 align: 0x2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d4

那位大侠碰到过类似情况?

网友A:
字模数组定义成const.

楼主:
定义成const出错啊!

const uint8 hzdot[94][32] = {.....}

Error[Pe147]: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"unsigned char const __data hzdot[94][32]"

网友B:
楼主你英文过4级了吗?

网友A:
有几个地方定义了hzdot[94][32]?????

楼主:
算是两个地方

*.c中定义了 uint8 hzdot[94][32] = {...};
*.h中申明了一下 extern uint8 hzdot[94][32];

这样定义我在flash下是正确的,但在RAM下,程序就不够了。

P.S. To王紫豪大虾,我知道错误里写的是什么,多谢回复,不用为我的英文担心,有时间多指点下!说点有用的话,谢谢!

网友A:
*.c中没用const定义啊.

网友A:
const unsigned int gImage_syr1[4096]

楼主:
我写的是原来的程序,改了以后就有那样的错误

改前:
*.c中定义了 uint8 hzdot[94][32] = {...};
*.h中申明了一下 extern uint8 hzdot[94][32];
改后:
*.c中定义了 const uint8 hzdot[94][32] = {...};
*.h中申明了一下 extern uint8 hzdot[94][32];

改前报错:
Error[e16]: Segment CSTACK (size: 0x300 align: 0x2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d4
改后报错:
Error[Pe147]: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"unsigned char const __data hzdot[94][32]"

谢谢!

网友C:
*.H中缺少const.

改后:
*.c中定义了 const uint8 hzdot[94][32] = {...};
*.h中申明了一下 extern uint8 hzdot[94][32];

楼主:
多谢大家了!

问题解决了!

网友D:
LZ看来还要细心一点哦!

网友B:
楼主没看出来我在刺激你吗?

编译器的系统提示和n多兄弟都提到了问题的关键,可你就是不上套?还能怎么样呢?

网友E:
hehe

新手常犯这样的错误,以后估计会长记性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