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138 RTC VBAT最低电压

楼主(2008-01-14):
请教周公,LPC2138 VBAT管脚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??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cow538,您好!
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:
    LPC2138 VBAT管脚最低工作电压为2.0V,典型工作电压为3.3V,最大工作电压为3.6V,VBAT管脚电压低于1.6V时RTC无效。建议您采用典型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zj

网友B:
这个参数手册有说吗?没留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