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外部中断输入口可否用IO0PIN读取?

楼主(2008-01-14):
LPC2136,P0.16设置为EINT0,当读取IO0PIN时,可以正确反映外部对这个端口的影响。但是《深入浅出上册》中写到:IOPIN寄存器提供GPIO引脚的值,反映了 外部环境对引脚的影响,但不能反映非GPIO配置引脚的活动,因此不能使用IOPIN寄存器来监控非GPIO配置引脚。
请问为什么我可以通过IO0PIN读取EINT0引脚的值呢?谢谢!

网友A:
坚决不能~~~

楼主:
为什么不能?

但实际测量的结果是可以正确读取EINT0引脚的值!

楼主:
疑问

同样是在《深入浅出上册》,在“外部中断输入”的逻辑结构小节中写到:当多个EINT引脚逻辑“或”时,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IO0PIN和IO1PIN寄存器从GPIO读出引脚状态来判断产生中断的引脚。
  这同”IOPIN寄存器提供GPIO引脚的值,反映了 外部环境对引脚的影响,但不能反映非GPIO配置引脚的活动,因此不能使用IOPIN寄存器来监控非GPIO配置引脚“相互矛盾,还是有另外的解释?

网友B:
INT中断疑问

xiuzhou 您好:

   这里并不矛盾。请注意这句话:

   当多个EINT引脚逻辑“或”时,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IO0PIN和IO1PIN寄存器从  <  GPIO  >  读出引脚状态来判断产生中断的引脚。

   这里所说的GPIO。意思是说,此时,引脚已经是被设置为GPIO功能了,不是作为INT中断引脚使用了。当然可以通过IO0PIN和IO1PIN获得状态。只是,在中断处理后,需要再设置回去而已,是一个策略。

   还有,需要注意书中所说GPIO时,均是指已经设置引脚为GPIO功能。不能将GPIO与引脚等同看待,这是两个不同概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