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周工关于SSI的问题,谢谢!

楼主(2008-01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SSI

xiaf 您好:

关于SSI总线的使用和帧格式,您可以参考《深入浅出ARM7—LPC213x/LPC214x》(上册)这本书中SSP控制器部分。在那里对SSI有详细的说明和应用例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p

楼主:
请教周工关于SSI做从机发送数据到主机问题,谢谢

不好意思,刚才没发完,我想问下当我把lpc2132的SSP配成SSI从机时,它能否主动发数据到主机,速率是否必须配成与主机产生的SCLK一致,现在SCLK与FS信号均正常,不知道为什么MISO波形总是不对,需要注意哪些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