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200开发板 bank2 设定使用问题。

楼主(2008-01-15):
我想用bank2来访问外部I/O,我直接在开发板的工程模板里修改了
LDR     R0, =BCFG2
LDR     R1, =0x0000fbef
STR     R1, [R0]

PINSEL2的设定不需要修改。
    LDR     R0, =PINSEL2
    IF :DEF: EN_CRP
        LDR     R1, =0x0f814910
    ELSE
        LDR     R1, =0x0f814914
    ENDIF
设定位8位的外部存储器访问。
程序里这样写的。
volatile uint8 *ip;
__asm{nop;}//1
ip=(volatile uint8 *)(0x82000fff);//2
ip[0]=0x08;//3
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跳过了第二句话。外部led也没有变化。
请问我这样的设定有什么问题吗?

楼主:
smartARM2200中RBLE的问题

我刚学ARM7不久。用的是smartARM2200的板子。好处是有完整的工程模板,需要修改的很少。如果自己写start.s,那很累,也不好搞。
上周刚把书上的例子都运行,看了看。
这周开始做点自己的东西。
先是用p1.16~p1.20做GPIO,做了一些串行的东西来显示数码管,控制一些器件。
接着打算用bank2来访问一下外部I/O。由于原来都是用51,做的都是8位的,所以设定为8bit的。设BCFG2的值为0x0000ffef,即RBLE设为0。但是发现可以读,不能写。用示波器查看发现没有写信号,但是有CS2的信号(写的时候)。后来将RBLE设为1。就可以读写了。
回头看看书,觉得有些困惑。书上讲8bit时RBLE为0;16/32bit时RBLE为1。
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:
设BCFG2的值为0x0000fbef,即RBLE设为0。

设BCFG2的值为0x0000fbef,即RBLE设为0。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wohuazhen,您好!
    在LPC2200系列ARM中,为了适应外部存储器组的宽度和类型,EMC提供了一组字节选择信号,要实现这些功能,需要对相应存储器配置寄存器中的RBLE位进行设定。
    对外部存储器组进行写访问时,RBLE位决定WE信号是否有效;
    对外部存储器组进行读访问时,RBLE位决定BLSn信号是否有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zj

楼主:
不理解

如果开发板存储器是16位宽度的,那么必须将RBLE设置为1,才能进行正常读写。
smartARM2200上bank0和bank1是16位的,但bank2虽是16位的接口,可是我把它连接到我的cpld上,仅连接了D0~D7,A12~A15,nWE,nOE,CS2,GND,3.3V,然后对8位的74377进行操作,可是发现写不了。我把RBLE设为1,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我设的MW仍是00啊。
您指的是只要外部bank0指定了16位宽,那么bank2的RBLE就要设为1吗?没道理啊。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wohuazhen 您好!

   1、如果您把LPC2200系列ARM的BLS0与cpld的WE信号连接就要把RBLE设置为0

   2、如果您把LPC2200系列ARM的WE与cpld的WE信号连接就要把RBLE设置为1

   总结:对外部存储器组进行写访问时,RBLE决定WE信号是否有效(低电平有效)

         对外部存储器组进行读访问时,RBLE决定BLSn信号是否有效(低电平有效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z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