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跪求uc/os下中断方式的adc例程

楼主(2008-01-15):
我的是smartARM开发板,模仿串口的写了个,运行不起来,高手能不能帮看看。

#define IN_ADC
#include "config.h"
static OS_EVENT *ADCSem;
void ADCInit(void)
{
    PINSEL1 = 0x014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P0.27、P0.28连接到AIN0、AIN1
    ADCSem = OSSemCreate(0);
    if (ADCSem != NULL)
    {
        return TRUE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}
        uint32 ADCGetch(uint8 chunnel)
{
    uint32 ADC_Data;
    uint8 err;
    ADCR = (1 << chunnel)               |        // SEL = 1 ,选择通道0
           ((Fpclk / 1000000 - 1) << 8) |         // CLKDIV = Fpclk / 1000000 - 1 ,即转换时钟为1MHz
           (0 << 16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// BURST = 0 ,软件控制转换操作
           (0 << 17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CLKS = 0 ,使用11clock转换
           (1 << 21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PDN = 1 , 正常工作模式(非掉电转换模式)
           (0 << 22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TEST1:0 = 00 ,正常工作模式(非测试模式)
           (1 << 24)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// START = 1 ,直接启动ADC转换
           (0 << 2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DGE = 0 (CAP/MAT引脚下降沿触发ADC转换)
    OSSemPend(ADCSem, 0, &err);           // 等待接收数据 //
        ADCR = ADCR | (1 << 24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再次启运转换
    OSSemPend(ADCSem, 0, &err);           // 等待接收数据//
        ADC_Data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取ADC结果
        ADC_Data = (ADC_Data>>6) & 0x3FF;           // 提取AD转换值
        ADC_Data = ADC_Data * 3300;                 // 数值转换
        ADC_Data = ADC_Data / 1024;
    return ADC_Data ;
}
        void ADC_Exception(void)
{
    OSSemPost(ADCSem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知接收任务//
    VICVectAddr = 0;
}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knight1082,您好!
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:
   1、首先检查您有没有在IRQ.s的尾部添加中断句柄
      ADC_Handler    HANDLER    ADC_Execption

   2、检查您在Target.c中有没有配置和初始化中断源
      VICVectAddr1 = (uint32)ADC_Handler;
      VICVectCntl1 = (0x20 | 18);
      VICIntEnable = 1 << 18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z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