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LPC2368的PLL设置问题.

楼主(2008-01-16):
看斟误手册上说:CCO最高不超过290M.
现在我设置M=12,N=1,外部输入晶振是12M.
CCLKDivValue=5.
那么
Fcclk=    48000000HZ
Fcco=    288000000HZ
对吗?
谢谢.

网友A:
Fcco的计算时,M不是设置Fcclk对于晶振的倍频系数吗?

怎么感觉LZ对于M值好像是随意设的啊?!--倍频是4么,M值应该是(4-1=3)啊?!--只用过LPC2200系列,LPC2200系列是这么设置的~~~他还有P值,不知和LZ的N值是不是同一个?!

楼主:
应该和LPC2200一样的.我用KEIL自带例子上.

有一个PLL的表.但是 是以前的.CCO超过了290M.
我看了斟误手册上说的.
CCO不能超过290,
Fcclk不能超过60M.(老周工程师说的)

网友A:
是的啊,LPC2200系列有几种启动方式~~

不同的启动方式,各自的频率范围也是不一样的`~~

网友B:
PLL

LPcfANS 您好!
   1、您的以上设置是正确的
   2、Fcclk为60MHz是针对Y版的现在的B版可以跑到75MHz
   3、您可以参考参数设置
      <1>首先确定您的晶振频率如#define Fin 12000000
      <2>设置内核时钟,内核时钟必须小于80MHz(为了计算合适 的M值,Fcclk最好为Fosc的偶数倍)如#define Fcclk (Fin ×6)
      <3>Fcco是Fcclk在275~550之间的最小倍数(288MHz时性能最佳)如#define Fcco (Fcclk ×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jt

网友C(2015-01-14):
#define Fosc    12000000
#define Fcclk   (Fosc * 4)       //  48MHz
#define Fcco    (Fcclk* 6)       // 288M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