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smart2378开发板,用仿真器下载程序,下载不到FLASH里?

楼主(2008-01-23):
刚买的SMART2378开发板,在用仿真器(EasyJtag-H)下载映象的时候,下载不到flash,调试运行可以,但在重新上电运行就不行,flash里面是空的.EasyJtag-H配置选用的是自动flash下载.而且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"RDI server不能中断当前的运行态,不能进入DEBUG状态",这是怎么回事啊?  但是用生成的.Hex文件直接烧写进flash可以.
还有文件中写的Bank0连接的是外部64K SRAM,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下载到那里面?怎么改到内部flash啊?
很急啊....

网友A:
王敬

您好!
  我们上班的时间:8点30~11点50、13点30~17点30;所以,要拖到现在才能看到您的回复。
  在对您的问题进行技术支持前,先冒昧咨询一下:“您是否已经在我们公司的销售处登记了?”届时,请您发Email到我们的邮箱:lpc2300@zlgmcu.com,告诉我您的登记信息,同时也请将您的问题发过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tt

楼主:
呵呵.昨天已经登记过了,不过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

H-JTAG中还需要设置一下成Auto download,我只设置了H-Flash.

网友A:
王敬

您好!
  祝贺您解决了问题!也感谢您购买了我们的SmartARM2300开发平台。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打交道的,请您多多提意见!!此外,关于您所提的程序跑飞问题,我们也会创建对应的知识库文件,准确描述问题并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。以高质量、图文并茂、通俗易懂、定位迅速的文档来提高技术支持的效率,将是我们日后的重要技术支持手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t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