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

楼主(2008-02-03):
怎样区分LPC2300系列ARM有Y版、A版、B版?
谢谢!!

楼主:
请教周工续

请问
LPC2366FBD100
SH3720.2   07
ZS00741BY
和
LPC2366FBD100
S6105.1    05
ZSG0712-Y
分别是什么版本的?
谢谢!

网友A:
看最后的字母

如;LPC2366FBD100
   SH3720.2   07
   ZS00741BY

最后的字母BY表示版本,记得不太清楚了.具体含义你可以参考数据手册说明.

网友B:
看最后的字母

就是看最后的字母,如果是A就是A版,是B 就是B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