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364的各口内部带有上拉电阻么?

楼主(2008-02-04):
好像LPC213x的P1口带有上拉~
2364的有么?是固定的上拉还是可配置的?

网友A:
LPC2364

LPC2364内部带有上拉,可配置上拉,下拉,高阻.上电默认上拉.

楼主:
很遗憾~看了好几遍文档也没找到相关的寄存器~

可否指点一下~

网友B:
看看PINxMODE寄存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