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周工。有关SMART2200开发板TFT6758液晶问题

楼主(2008-02-04):
请问周工.我是一个新手,我在您公司购买的SMART2200开发板,怎样才能在TFT6758液晶发关字符,请您提供相关帮助,还有它的帮助文档,谢谢!

网友A:
光盘中有范例

jylldf,您好!
    在SmartARM2200开发套件附带的光盘中,有详细的前后台范例,请您仔细阅读。

      By  zlgarm_hh

楼主:
还是LCD的问题

谢谢您给我的建议.看到了相关的实列.是在linux下基于minigui的lcd的驱动程序.lcddrive.c,没有主程序(main())的入口,搞不明白程序中的哪些涵数是怎么被调用的,主调涵数在哪里;如果没有minigui支持怎样向LCD发送字符.,还有在没有操作系统时,怎样向LCD发送字符.请您给我一些帮助.

网友A:
jylldf,您好!

如果想在没有系统没有MiniGui的支持下操作LCD,那么需要从芯片的时序开始入手。推荐您先熟悉一下我们所提供的在uCOS-II下的例程,在使用我们提供的uCOS-II例程时,建议先看看我们所提供的书籍及其他资料。

uCOS操作系统下的例程及资料:
 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(二)Chapter 6_MiniGUI experimentMiniGUI-STR_uCOS..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zhangxiaomeng

网友A:
SMART2200开发板TFT6758

jylldf,您好!
    您需要的有关LCD前后台程序在生产光盘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(二)开发板出厂编程程序液晶显示程序,中有两个例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ijintao

楼主:
谢谢

谢谢您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