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FLASH_ID 是指什么

楼主(2008-02-17):
请问 FLASH_ID  是指什么呢?

我的默认值是0x234B00BF ,
有些书上是  0x214B00BF
我把他改成  0x214B00BF 以后
程序也还是可以下载到RAM或FLASH中啊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yeqishi,您好!
    FLASH_ID就是指设备的ID号,打个比方,每个房间都会有一个门牌号,您只有找到正确的门牌号,才不会走错房间,FLASH_ID也是这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 zlgarm_wzj

网友A:
Flash_ID

yeqishi 您好!
   您以前默认的ID值不是本次编程Flash的ID,当软件判断出Flash的ID号,并且您把默认值变为此时的ID值才可以正确编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lijinta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