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smart2200开发板能不能用C++?

楼主(2008-02-19):
我现在用smart2200开发板,ADS中也是用的光盘配套的模板,最近学了C++,想在开发板上练一练手, 不知道支持不? 我试着写了一个文件,编译时一片错啊!

楼主:
r

但我定义一个类也出错啊,工程设定方面要不要另外配置?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? 谢谢答疑!

网友A:
我用GNU工具开发,

编译器自动识别出是C++语法,ADS的似乎也不需要设置什么啊,貌似你的头文件写错了吧,或者初始化部分有问题,如堆栈设置,另注意一下extern的用法。我们提供的ecos for smartarm里有C++模板,直接抄就可以用,不会出错,ecos内核就是用C++写的。www.armecos.com

网友B:
ccy668

您好!
    可能是没设置好编译器的原因,请您在工程设置的File mapping里选择用于编译特定类型文件的编译器试试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 zlgarm_lt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