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SPI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4):
你好,我购买了你公司的EASYARM213X开发板。在调试SPI接口时,利用74HC595来驱动数码管,发现对于时钟的设置采用采用CPHA = 0, CPOL = 1;或采用CPHA = 0, CPOL = 0;或采用CPHA = 1, CPOL = 1,都可以正常显示,只有CPHA = 1, CPOL = 0不能正常显示。但是74HC595是上升沿送数据,应该采用CPHA = 0, CPOL = 0;或采用CPHA = 1, CPOL = 1。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问题,对于SPI接口的时钟设置有点不明白。比如外设是上升沿输入,下降沿输出或者是上升沿输出,下降沿输入,应该如果设置时钟?敬请指导。谢谢

网友A:
SPI的四种模式

SPI的四种模式的选择是由外设的通讯时序决定的.

网友B:
CPHA,CPOL有SPI常用的4种变化,也要看具体的外设

网友C:
SPI

qiqiang 您好:

    SPI时序的设定主要由外接从机决定,应用时您可以按照从机要求的输入时序图,再对照书上的四种模式下的输出时序图来选择当前模式即可。如果从机是上升沿输入,下降沿输出,此时选CPHA = 1, CPOL = 1,如果从机是上升沿输出,下降沿输入的话则选CPHA = 0, CPOL = 1.
   当然SPI主机时序的选择还与从机是否在片选时,是否有数据输出有关。以上两个例子,均假设片选时没有数据输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