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看门狗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4):
你好,在使用片内看门狗的中断时,本想作为一个定时器来用,但是发现看门狗中断无法手动清除,将导致频繁的进入中断。我这样理解:看门狗中断是不能作为定时器来用的,其实际作用不大。敬请指导。

网友A:
看门狗

qiqiang 您好:
   是的,看门狗产生中断后是不能清除的,只有禁掉VIC中看门狗中断,才能返回。看门狗是不能做为一个真正的定时器用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