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教周工SMART ARM2200中的RTL8019AS的地址问题

楼主(2008-02-24):
请问周工:

     SMART ARM2200实验板中的RTL8019AS的地址0X83400000~0X8340001F是如何确定的,是由PLD ATF16LV8C译码后确定的吗?那此PLD的源码能提供吗?如果用其它的通用译码芯片如74LS138硬件如何实现呢?请提供一下用通用译码器件实现2210控制RTL8019AS的电路吧。谢谢。

网友A:
SMART ARM2200

bosszc 您好:
    关于这个您需要自己根据芯片的操作要求来解决,一般只要按照总线连接即可,至于地址的确定主要是按用户不同的总线接入方式决定的,没有特别之处。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应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zlgarm_zhanghuping

网友B:
用GAL实现是很方便的

    可以加密电路,减少元件数目等等,好处多多。
    其实就是个地址译码电路,组合逻辑,你按照地址把需要的几根地址线组合一下,写个表达式,用编译器编译一下,烧到GAL里就可以了,很方便。

    www.armecos.com自助商城里的51+8019全套资料里就有GAL的源码、语法说明、编译器等资料。比这个地址译码稍微复杂些。

楼主:
to zlgARM

zlgARM你好:

你说的“至于地址的确定主要是按用户不同的总线接入方式决定的,没有特别之处。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应用”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贵公司的SmartARM2200开发板中本来就有使用RTL8019AS的TCP实验啊,而且硬件连接是已经确认的了,我想知道针对这个开发板中的网络接口的地址0X83400000~0X8340001F是如何确定的?谢谢

网友A:
bossz,您好!

网卡芯片使用的是ARM芯片的BANK3,所以它的地址范围为:0x83000000~0x83FFFFFF.但是由于ATF16LV8C译码的关系,所以网络接口的地址为0x83400000~0x8340001F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 duty: zlgarm_Zhangxiaome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