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LPC22XX复位检测问题求解!!

楼主(2008-02-26):
请问LPC22XX如何检测当前复位是硬件复位,还是软件复位?
我现在使用的方法是进入程序后将某几个RAM设置成一定的值,复位后,程序检测这几个RAM是否是我设定的值来判断是否是硬件复位,但工作时这个方法不起作用,后来发现原来是startup代码在分散加载时将这个区域都初始化为0x00了,不知道如何修改,请知道的朋友指点迷津,谢谢!!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zf.lc,您好!
   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:
    您可以根据复位源识别寄存器RSIR(地址:0xE01F C180)来进行判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不过LPC2214手册上好像没这个寄存器呀!!

网友B:
是啊,没有这个寄存器,

???????????????找了没有
关注中

楼主:
已经实现功能了,还是用RAM来实现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