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请问怎么用FLASH做RAM,我想实时的存数据到FLASH中

楼主(2008-02-26):
我现在用LPC2142,想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把数据存到FLASH中,
有什么办法呢?用IAP?
还是其他的方法呢?

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回复如下:

liuyu305,您好
    您可以使用IAP把数据存储在Flash中,但在存储数据之前您的先把数据存储到RAM中,再通过调用IAP中的函数把ARM中的数据写入到Flash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zlgarm_wuzhijian

楼主:
谢谢ZLGARM

谢谢zlgarm_wuzhijian您的回答。

我看了下深入浅出ARM7。里面好像说的意思是,用IAP的话,就必须要用ARM /Thumb interworking 编译选项,这个是指的是模板?

这个还不熟悉。。。希望您能给予解答
谢谢

楼主:
我找到了。。

找到了个贵公司的PPT。。

是设置选项